acer 3680 不触发谁遇到过 开关有跳变

楼主(2016-01-06):
acer 3680 不触发谁遇到过 开关有跳变 RSMRST有3。3 EC发给南桥的没有
不触发

网友:
PWRBTN是否正常,不正常先换个EC。

网友:
楼主修好之后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blos ec 都排除一下嘛

网友:
待机 是否正常 不要短路保护 bios刷过吗

网友:
先干IO,再看看

网友:
EC的条件你查没查。。待机 时钟 复位 适配器检测。WAKE#

网友:
条件都有了。直接换EC

网友:
条件都正常了就刷下BIOS。多刷两个。现在论坛假BIOS多。刷了还不行可以直接换EC了。这个BIOS既参与触发。参与跑马。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换EC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