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 USB decice问题

楼主(2016-01-06):
主板是   MSI z87M GAMING

开机提示  over current have been detected on your usb decice
                      然后15s 后关机。。

把USB跳线   3.0跳线 都不行。。BIOS都进不去。。。。

求助啊!!

网友:
USB过压保护,主要差OC#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测各个USB接口供电是否正常,MSI一般是USB接口供电的8脚小管坏。

网友:
是不是USB过流检测信号问题啊

网友:
查查USBOC 过流信号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

网友:
检测usb过流检测信号

网友:
这个故障怎么修  让我给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