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插电自动开机,开机键 复位键电压有5v

楼主(2016-01-06):
华硕P8H61-M LX VER1.01  一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但是点不亮, 测开机键和复位键都有5v电压,在正常的板子上测的开机键3.3v 复位键1.99V  其他的电压对照正常的板子测试,基本上都正常,IO已换,故障依旧。

刚修电脑主板,请大家指点下。

附上P8H61-M LX VER1.01的点位图

网友:
自动上电先点开关看是否能关机 ,能关机就是软件故障,不能关机就是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