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210882台机主板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01-06):
如题!其他供电都正常!就是没CPU供电!量了电源管理芯片ADP3188的11脚(EN)有1.2V,28脚(VCC)。换了个电源管理芯片(因找不到同型号,就用ADP3186代换的,这两个PDF好像就只有一个信号不同),还是没CPU供电,11脚和28脚都有1.2V 12V。后量到10脚PWRGD(是PG吗?)0.06V,是不是这个信号导致没CPU供电啊?没有图纸也不好跑线路 大神们,维友们快来帮帮忙啊!小弟在此先感谢大家啦!!!

网友:
大神们,维友们,快来帮忙指点指点啊

网友:
这块板是戴尔原装机里的,论坛里也没有这块板的图纸或点位图!

网友:
我本来就不怎么会跑线路!现在又没有图纸!不好修啊(不好跑线路啊)

网友:
各位大神 维友,你们谁有这块板的图纸或点位图啊?麻烦上传份啊

网友:
主板上没有PG的线路啊

网友A:
pg是CPU供电出来才有的吧 应该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是CPU供电出来才有的吧 应该不是它的问题

那还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吗?EN有1.2V VCC有12V

网友:
查供电CPU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此板被我师父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