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这个二极管代换

楼主(2016-01-06):
这个黄边的二极管 用什么样的代换

网友:
还有一个三极管 写着 w04 70 用什么代换

网友:
图片模糊 看样子像稳压二极管 也想一般的整流二极管 如4148一类

网友:
这种坏的很少吧,找个差不多的换上看看

网友:
网上没有具体的参数吗?确定坏了?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吧

网友:
在明基代工的板子上 差不多的代换就行了

网友:
找个料板看看,应该很多这种管子的

网友:
料板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就是。

网友:
找个差不多一样的试试

网友:
这好象是稳压二极管,一般台式机主板上都要有。很好找。

网友:
去电源上拆一个就行了,可以代换

网友:
同样是小白   同求  同求  同求    重要的事情说3遍

网友:
只要不写ZD的找个普通的应该就行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更换一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差不多代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