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70不出集显供电,请教各位大神一下

楼主(2016-01-06):
集显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主芯片工作条件也正常,上下管,芯片都换了,连续几台机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集显供电 跑码过内存后才出为的吧   你的机子跑码了吗

网友:
B470 我基本都是更换NCP5911与上管就好的。

网友:
集显电压的出来,是要有条件的啊,你有没有按查啊,这个芯片也可以调试输出,判断芯片本体的问题还是档代码还是根本就不跑码

网友: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假设今天有8台笔记本要修,如果你一个人修,需要一天的时间,如果安排两个人修,半天就秒了,哈哈,MOS导通时,内阻虽然比较小,但还是有的,两个MOS管并联,内阻会变小,减小MOS管的发热量和效率,有的电路中就是利用MOS管的内阻用作谷电流检测。

网友:
过了内存也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过了内存请问师傅们还要关注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