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 短路

楼主(2016-01-06):
V470C  CPU供电短路到开机无显 上电1.0

网友:
是不是短5A,你换个CPUC看看会不会CPU也烧了

网友:
断开CPU供电电感 看看是哪边短路?

网友:
直接干掉CPU就好了

网友:
V470 CPU供电这块短路很容易烧U。

网友:
修好了 cpu供电芯片坏了  但测电压是正常的 不知为啥

网友(2017-08-10):
一个一个的拆件测试呗,要不咋整?

网友:
我这时手里也有这个机子短路到处都汤,下不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