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安装失败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1-06):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的解决办法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怎么办?相信有一些朋友在安装显卡驱动时会出现安装失败的问题。有的是因为重装系统后,显卡安装失败的;有的是给电脑显卡升级后出现的;有的是给驱动升级失败导致的,什么情况都有。那么显卡驱动安装失败怎么办呢?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1)

安装最新驱动导致安装失败

  这种情况非常好解决,可以利用软件管家一类的软件,把安装失败的驱动删除即可,然后再重新安装一下原版驱动。也可以下载一个驱动精灵,在联网状态下在线更新安装驱动。(此方法特别适合新手朋友采用)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2)

给显卡升级导致驱动安装失败

  首先要先确定显卡是不是和我们的电脑真正的兼容,具体的可以参考说明书,然后在检查一下显卡是不是已经完全插入AGP插槽。然后再检查是不是安装卡巴一类的杀毒软件,如果有的,安装的时候关闭一下。最后安装的时候尽量安装自带的驱动盘的驱动。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3)

  右击桌面计算机图标,选择管理,点击“设备管理器”,如下图所示: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4)

  显卡设备会在这里显示。若没有安装驱动或是驱动程序有问题,此处会显示带问号或叹号设备或显示为“标准VGA视频设备”(Windows 7系统)或“microsoft基本显示适配器”(Windows 8及以上系统)。若这些均没有,尝试进入BIOS,按F9恢复默认,再按F10保存,重启电脑再尝试。若以上方案操作无效,下面的操作步骤请无视,直接带电脑到电脑城检测调试。

若设备存在,只是驱动程序无法安装,可以参考以下说明手动安装测试。以双显卡自动切换机型的显卡GT630M和以WIN8系统为例,该操作方法同样适用于Windows 7系统。

  1、进入设备管理器,在叹号的显卡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5)

  2、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6)

  3、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取,下一步;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7)

  4、从磁盘安装,下一步;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8)

  5、点击浏览;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9)

  6、选择显卡的inf文件,点击打开(inf文件是驱动精灵下载的显卡驱动中解压出来的,驱动精灵驱动默认下载到D:\MyDrivers\update,您在这个目录下找到对应的显卡驱动,解压后就能看到显卡的inf文件。更新驱动最重要的步骤就是要知道inf文件的路径,NVIDIA显卡驱动的inf文件路径一般在显卡驱动解压后的Display.Driver文件夹内,如图:);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10)

  7、点击确定;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11)

  8、点击下一步;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12)

  9、电脑会开始安装驱动,等待驱动自动安装完成即可。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13)

  10、下图为驱动安装好的状态。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图14)

  显卡驱动安装失败怎么办?对于显卡驱动安装失败解决方法就是上边的解决方法了,所以大家在安装驱动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最好安装光盘自带的驱动,如果没有的话就直接去官网下载吧,还有就是操作系统尽量选择正版的,盗版不仅不安全还极易出现问题,容易对大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