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进桌面屏掉电

楼主(2016-01-06):
本人小白一个,还在努力的学习中。
1、故障:开机进系统时,屏掉电,外接VGA显示。
2、迅速拆机
3、由图纸可知,屏供电受显卡控制

4、既然受显卡控制,也许是进系统加载显卡驱动时引起的。
5、顺手摸来一个CPU装上,开机直接掉电。悲剧的装错了CPU。
6、在换回原来的CPU也是开机掉电。
7.开机掉电可能是由缺少电压引起的。
8.发现CPU是有电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掉电

9.看了一个大哥的帖子才明白,迅速找到PF10,保险果然是无穷大。

10、换掉上电,还是进系统 屏掉电。
11、从装系统 好了。。。。。
12、非常感谢那个 写E40掉电的大哥

网友A:
   表示没看懂。。。。。什么随手拿了个CPU就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看懂。。。。。什么随手拿了个CPU就上机

就是装错CPU了

网友:
还好没有烧坏机器算是幸运的了

网友:
    干我们这行得心细    大意会吃亏的   上次我也吃过一次亏

网友B:
pf10是什么东东 看不懂 写的太深奥

网友C:
掉电 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写的有点潦草,不过思路清楚

网友D:
屏掉电??? 你说的是暗屏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掉电??? 你说的是暗屏嚒?

进系统后 就暗屏了,开启信号M92_ENVDD   被显卡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f10是什么东东 看不懂 写的太深奥

1.5VSUS  转  +1.5vCPU 的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 还是系统问题

应该是显卡驱动问题吧

网友:
0欧保险电阻吧

网友E:
能进系统的情况下  先不要整硬件   最起码的装系统都没做  就干主板  太冲动了

网友F:
是显卡掉电    暗屏吗     还是系统有问题会暗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显卡掉电    暗屏吗     还是系统有问题会暗屏吗

系统问题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进系统的情况下  先不要整硬件   最起码的装系统都没做  就干主板  太冲动了

是的,长经验了,

网友:
进系统掉电首先得排除是不是软件的问题,排除后再动硬件。不然伤自己

网友:
还好没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