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楼主(2016-01-06):
今天客户拿来一款联想Z475说是不开机 检测是加电不显示 拆开测各路供电 结果都有 心想刷BIOS吧 在咱迅维网上 找到刷上结果老样 谁遇到过没

网友:
刷多几个试试

网友:
复位有没有查过啊

网友:
你这个  时钟  复位啥都 不差  直接 这样 谁知道?

网友:
只测量供电,不测时钟和复位???

BIOS一般情况下没那么脆弱,没那么容易丢失内部数据的,反倒是在秋冬季节容易被静电伤害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