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 LA-8951P REV1.0 不亮机维修附带BIOS图纸

楼主(2016-01-06):
机器客户带来说是进不去系统,进系统就蓝屏,做系统确实是这样,扫硬盘有坏道,和客户说换个硬盘看看,结果拆机后就不显示了,,,,

电流上到0.8几不动了,除了集显电压没有,其他都有,之后就刷BIOS,无果,手摸南桥温度异常,果断定南桥芯片
换南桥后亮机修复
修好后附带亮机BIOS 联想S400 LA-8951P REV1.0U44

网友A:
   高手   手摸就摸出故障了   赞

网友:
速度检测出故障,经验老道,值得称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手摸就摸出故障了   赞

这南桥坏的挺多的,好的温度没那么高,所以首先就考虑他了

网友:
看来楼主是经常修这个机啊  什么温度都知道

网友:
呵呵,为什么之前是好的拆开就坏了呢,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板子 板子板层直接鼓包  报废

网友:
差点亏到自己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