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6.7。USB/P2T不能用,进系统却能用,求助

楼主(2016-01-06):
开机不能用,进系统就能用了。最初以为是bios问题,刷bios,还是不行。拆开电压阻止正常,头大了。

网友:
大家帮帮忙,头大,进系统就可以用了。现在键盘报错,不能进系统。

网友:
就是这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芯片,换了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