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51g待机短路,求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6-01-06):
宏基e1-451g待机短路,求大家帮帮忙 3.3v 5v电感其中一个短路,另一个电压0.18v 撬起短路那个电感一边,后级不短了 会是哪短路?请问
待机短

网友:
先把短路的那个修出来,应该就是因为其中一个短路,拉低另一个了

网友:
换了两个滤波电容5v,3.3v出来了,但开机针电压2.5v不能触发,是不是这个电压低不融发呢?

网友:
开机针2.5低了 找图查下连哪里 看是哪里拉低了吧

网友:
开关2.5V偏低了,会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