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40P 0189报错

楼主(2016-01-06):
客户机器 挺新的 提示    0189:Invalid RF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rea      ,BIOS里面提示UUID没有 我尝试过用usbfmtpw写机器UUID,并不能写进去 然后主板太新 压根都找不到24S08之类的密码芯片 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大神修过类似的问题  顺便说下 这机器是4代I7  BIOS我也已经刷过

网友:
没有修过这机器呢

网友:
这是统货板 国外买回来的  应该是属于工厂出来没有写资料进去的  2200 2201 0188 都可以用usbfmtpw.exe写进去 唯独0189报的UUID写不了 然后还有几块板是电源电池同时插 一亮机可调电源就没电流了 应该是切换到电池模式了,但是待机的时候又可以充电 只要电池电源同时插 开机 然后电源这边的公共点就过不去了  用电池可以亮机  修的头大

网友:
没有大神遇到过吗 现在的新机器太让人头疼了

网友A:
新机器  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我是还没修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  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我是还没修过

这个板我算是明白了  资料是写在密码芯片里面的 密码芯片是存放在MEC1633L里面的  我们买的板是出厂没有设置资料的 导致报错  我估计同时插上电源电池导致电源不能接通也跟这个有关 我们只能用软件改 改不了的 就头疼了 只能说找个同样型号的机器的料板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我算是明白了  资料是写在密码芯片里面的 密码芯片是存放在MEC1633L里面的  我们买的板是出厂没有 ...

恩  好像是这样的  听说  9012也集成了密码芯片 不知道真的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