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安装的方法

楼主(2016-01-06):
独立显卡安装的方法

  如何安装独立显卡呢?首先您的集成显卡主板必须要有独立显卡的插口,因为有一些集成显卡的主板没有独立显卡的插口是不能扩充独立显卡的。安装前首先要知道主板上的显卡插槽类型,然后打开电脑机箱,用工具将机箱和电源一面的一个卡条去掉,方便显卡外露,接显示器。

独立显卡安装(图1)

  独立显卡是指成独立的板卡存在,需要插在主板的相应接口上的显卡。独立显卡具备单独的显存,不占用系统内存,而且技术上领先于集成显卡,能够提供更好的显示效果和运行性能。显卡作为电脑主机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喜欢玩游戏和从事专业图形设计的人来说显卡非常重要。目前民用显卡图形芯片供应商主要包括AMD(原ATI)和nVIDIA两家。

独立显卡安装方法

  首先你的集成显卡主板必须要有独立显卡的插口,因为有一些集成显卡的主板没有独立显卡的插口是不能扩充独立显卡的。独立显卡一般要选大一点的显存为好,特别是有的喜欢玩游戏,显存大一点,游戏运行起来就顺畅。当然还要注意独立显卡的芯片最好和你集成显卡的芯片一致。

独立显卡安装(图2)

  蓝色的两根长的,都是PCIE插槽,插显卡的,中间的白色的2个,是PCI插槽,插声卡等硬件的,PCIE插槽是最近几年主板普及的,金手指栏在左边。

独立显卡安装(图3)

  安装前首先要知道主板上的显卡插槽类型,如下图所示:

独立显卡安装(图4)

  首先打开电脑机箱,用工具将机箱和电源一面的一个卡条去掉,方便显卡外露,接显示器。

独立显卡安装(图5)

  机箱上有电脑主板的一边接地平放,用手轻轻地把显卡插入主板,注意,插反了插不进去,注意看看显卡的卡槽位置。螺丝刀固定显卡到电脑机箱上。

独立显卡安装(图6)

  然后电脑开机,电脑会发现新的硬件,一开始会自己查找,完成之后,会提示你,新的硬件没法使用。此时,你要自己上网或者用已有的显卡驱动安装。

独立显卡安装(图7)

  将独立显卡安装后,还需要安装独立显卡驱动,前提是自己知道显卡的型号。

独立显卡安装(图8)

  待独立显卡和独立显卡驱动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正常使用。

独立显卡安装(图9)

那么如何分辨电脑使用的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呢?

  只要插上独立显卡后,集成显卡就会自动屏蔽,两者不能同时工作。实事上要想知道你用的是哪个显卡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看显示器数据线的接口接在什么地方。如果是接在集显上(竖的),那么就是集显工作,如果是接在独显止(横的),那么就是独显工作。

独立显卡安装(图10)

  一般情况下,只要插上独立显卡,如果显示器还是接在集成显卡上,那么电脑是不会显示出画面的,因为这时候集显已经停止工作了。

网友:
这个适合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