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桃怎么驱除赞助商连接

楼主(2016-01-06):
官网下载的工具,根据方法复制连接到别的网站发帖,发帖后还是驱除不了,是怎么回事,谁会教一下,谢谢。老毛桃PE制作工具

网友:
找到里面的个性设置,从里面去掉赞助商

网友:
建议换别的PE,没有广告的PE多的是,非要用他,现在老毛桃网上都是假的,真正的老毛桃已经不做PE了

网友:
知道了,谢谢版主。

网友(2016-07-13):
老毛桃U盘工具,写入保护,防止病毒侵袭,读写速度快,安全稳固,U盘是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老毛桃启动盘采用写入保护技术,彻底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光盘和光驱系机械产品,容易划伤和损坏;U盘可达5万次读写次数,USB2.0高速传输,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
http://www.laomaotao.net/?V8135

网友A:
请版主手下留情,我只是想去掉‘老毛桃’的广告绑定。谢谢!我现在可以去掉广告了。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版主手下留情,我只是想去掉‘老毛桃’的广告绑定。谢谢!我现在可以去掉广告了。谢谢版主!

现在的老毛桃都是假的吧,听说真正的老毛桃不做p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