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卡LOGO

楼主(2016-01-06):
卡在进系统LOGO图标,电流在跑能听到进系统声音,按键盘盲选关机,可以关机,在开又好了不卡了什么意思,谁见过。…。…。………

网友:
有点像显卡问题,因为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说明没有死机。

网友:
还是先把驱动软件问题排除吧

网友:
应该系统问题。

网友:
检查屏,先外接试下。

网友:
排除屏

这个机器双显卡 可以断开独显测试下 故障是否还存在

网友:
先关掉独显了,然后再看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用集成没出再这样,再把独立打开也不卡了见鬼了

网友:
换个硬盘或内存试试,不行再考虑BIOS,显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