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修复HP HSTNN-I12C

楼主(2016-01-06):
    地点:百脑汇
    时间:今天上午
    今收到一台HP的说是昨天正常使用但是今天早上就不开机了,还掉电。上可调待机0.04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0.18A不动了,4秒掉了,看来是缺电啊,商量好价格留机。
   客户走了之后直接拆主板,无明显的进水烧毁痕迹。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版号:

     实测这板子是待机只有3v,按下开关之后才有的5v,打开图纸看了一下图纸里面的时序图, 发现这板子是先有CPU供电,然后才有的北桥供电, 按下开关,发现内存的1.8v有了,但是CPU没有电啊。直奔CPU的供电芯片。U9直接测开启第6脚,PWR_GOOD_3 发现没有电压,追找来源,找到了这里。 由此推断PWR_GOOD_3想要为高,Q585必须截止,即Q586导通。所以比较器U13的1脚要输出高。即IN+>IN-。
     经计算IN-为0.9v多,经过节点分压计算IN+应该为1.1v 但是实测为0.9v,看来问题在这里了。
       实测电阻R237一端为0.9v一端为1.5v,不对啊 ,另外一端应该是5v才对啊,吧电阻断开之后,发现5V 正常了,但是这边还是0.9v难道是电容的问题,就把电容C208去掉,在测电压正常了,哈哈。
        按下开机键,电流一路小跑到1.6A,接屏幕显示了,开始装机收钱,刚装好在开机故障依旧,尼玛,玩我呢,再拆,还是这的问题U13的IN+又回到0,9v了直接短接电阻R262按下开机键又亮了,看来这个电阻也不行了,索性直接飞线短接电阻两端, 再开机完美亮机。
        装机,装好了发现喇叭还在盒子了,靠又拆机,这次很细心的装起来了,按开机键久违的LOGO出现了。
             至此整版修复!!!
                 写的不好还望多多加分啊。
         [fly]原创:lvjingang[/fly]

网友:
哇楼主的基础知识丰富哦,思维也比较清晰   ,厉害厉害

网友:
这老机器也有客户修,不过我今天还修了过P3的电脑了,修好后系统是WIN98,哈哈

网友A:
看了你两次发贴,修的机器都是那么那么老,你在哪?

网友B:
老掉牙的机子了,让我碰上拆都不想拆,

网友C:
加分了    楼主是在广州百脑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了    楼主是在广州百脑汇吗?

北京的百脑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掉牙的机子了,让我碰上拆都不想拆,

呵呵就这机器让我赚了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两次发贴,修的机器都是那么那么老,你在哪?

在北京啊怎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就这机器让我赚了300

机子都不值300了,那你赚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子都不值300了,那你赚狠了。

哎没办法啊,我要吃饭啊,

网友:
楼主不错,请问下什么叫节点分压。已加分,谢了。

网友:
看来楼主哪里还是很有市场啊,不过你的技术那才是牛逼的

网友:
果然厉害,小生佩服

网友:
修的不错,看上去好老的机器,楼主赚到了,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越老越值钱啊。人也是够老够笨才能赚钱啊!不管他三七二十一,该收什么价钱就什么价钱,谁叫他那么老那么笨呢?

网友:
简明扼要  冬天换电容

LIJUN911025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楼主分析 到位  找问题很准确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好啊。。!问题判断也很准确只是最后装机有点蛋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掉牙的机子了,让我碰上拆都不想拆,

只要有钱赚 还是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