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集显装上CPU就不出内存供电了!奇葩

楼主(2016-01-06):
手上有两块戴尔N4110集显不装U上电0.06  除了CPU供电,1.5V 1.8V 1.05V 0.9V都来了,但是只要装上CPU首先内存电压就出不来!!内存供电开启有3.3V,电流就只上到0.03   有哪个大神修过这种问题的?装上CPU测量内存电感阻值是正常的,公共点电压是大电流19V正常的、、两块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见鬼了。。

问题是找到了,,但是还是很奇葩。。只要装上CPU  +1.5V_CPU 就阻值只有1欧姆了。。。相当于短路了!!换了几个CPU都一样,,我的CPU绝对好的,,放在别的板子上正常亮机!!古怪了!!为啥装上CPU就短路了???烧鸡打发也烧不出来!!没地方烫!装上U烧U也不烫的!!!,但是装上U烧0.8V就有4A电流!!无地方烫!!搞死人了!

网友:
为什么没人理我的帖子啊。。。哎想哭的冲动

网友A:
会不会是CPU座里面的针碰到一起了  我碰到过 CPU供电短路的   烧死烧不出来  结果座子针碰一起了  烧也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座子仔细看看

网友:
是不是坐子短路了?

网友:
cpu坏了 没有,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CPU座里面的针碰到一起了  我碰到过 CPU供电短路的   烧死烧不出来  结果座子针碰一起了  烧也是烧 ...

要是座子的问题就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座子的问题就不搞了

座子可以拆啊,又不用BGA!

网友:
你CPU有没有上错啊 一代 二代不通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