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60N

楼主(2016-01-06):
接到机器后上电短5A,心想这应该是捡钱的节奏啊,还是比较喜欢修这样的机器的,快速拆开,一眼就看到有个电容与众不同,用放大镜再仔细一看这个电容有裂纹,呵呵,直接用烙铁干掉,再次接电待机恢复正常,装上CPU,内存散热器,接屏亮机。最后来张电容的位置图

网友A:
这个属于刷分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刷分贴吧。

哥,这怎么能算是刷分贴呢

网友B:
大短  看不出来就烧  就是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  看不出来就烧  就是快啊

有些板层短路,你不管怎么烧都烧不出来滴

网友C:
呵呵。眼睛好呀。。。看的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眼睛好呀。。。看的清楚

眼睛不好了啊都已经是275度了

网友:
刷分贴就刷分贴吧

网友E:
贴子确实简单了点   希望以后能发点有技术难度的贴子  不然就会被人说成刷分贴   如果太多人说  那我们也没办法  只能删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贴子确实简单了点   希望以后能发点有技术难度的贴子  不然就会被人说成刷分贴   如果太多人说  那我们也没 ...

恩知道了版主,还是你比较谅解我,以后这种贴我就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知道了版主,还是你比较谅解我,以后这种贴我就不发了

   多谢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有时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刷分贴吧。

这个不属于刷分贴,貌似水贴。

网友:
楼主眼里不错,大短就是要用看的。

网友:
送钱的节奏!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冒似华硕代工的主板,我只能说华硕就是堆垃圾

网友F:
楼主捡到咸鱼了,好羡慕我怎么都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捡到咸鱼了,好羡慕我怎么都没有遇到过。

我就遇到过几台大短电容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眼睛不好了啊都已经是275度了

有时候修这电脑不仔细真的不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修这电脑不仔细真的不行呵呵

我首先都要很仔细的看个几遍主板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