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25F笔记本开不亮

楼主(2016-01-06):
如题:电池本身开不了机,插上适配器也开不了机,笔记本电源显示灯也不亮,而且适配器在接上笔记本后适配器上的灯灭了,应该是保护了,万用表量了下适配器没有问题,用第三方dell适配器测试情况一样。网上看了下应该是主板短路了,问题是主板短路从何下手找到病因呢?机器已经拆了就差主板没有卸下了。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主板短路了  这个你解决不了了   送到维修店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主板短路了  这个你解决不了了   送到维修店修吧

主板短路你不会测那就别修了,这可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短路你不会测那就别修了,这可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回复我做什么   又不是我发的贴子

网友:
建议还是送修,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你是修电脑的吗   不是的话 那去人家给你修吧  免得扩大故障  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有大电容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短路你不会测那就别修了,这可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哈哈,她看懵了

网友B:
是他,不是《她》,注意用词去!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他,不是《她》,注意用词去!

纠结这玩意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