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50dp 一个管子导致不触发

楼主(2016-01-06):
这个6脚管子拉低了pwrbtn 但是没有图纸 不知道用什么管子代管 管子上写的是C166H  求大神解析

网友A:
看上面的信号   可以不要   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面的信号   可以不要   没什么影响

不要的话指示灯显示不正常

网友:
按上面写的到淘宝上去搜  就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然后找下PDF  看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ESD防静电管。

网友(2017-10-12):
                           好像是通病,以前修到过。。

网友:
好像是通病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祝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