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 插电源自动开机

楼主(2016-01-06):
机型:iphone4s
故障:自动开机
实物图没拍,我就简单说下故障....《昨天晚上修的》
插电源自动开机,能进入系统!系统下关机不能彻底关机。APU等供电都还在。
故障锁定在自动开机。

测量R56两端都有电压!无短路,无虚焊   对地值670
测量R45两端都有电压!无短路,无虚焊,对地值450

短接DZ11,R45有跳变。
确定故障后(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更换了U5 电源管理芯片解决问题。

网友:
不错的维修案例,谢谢分享

网友A:
为什么短DZ11,R45有跳变就想到是U5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短DZ11,R45有跳变就想到是U5呢

DZ11是开关线路上的一个二极管。短接肯定会开机啊
主要我想到的是关机。电源都没关闭掉
所以我结合这些我才去干U5的

网友:
哎,没理论,搞不清原理

网友:
PUM损害导致的,关机后,还输出供电吗?楼主说的插上电源是指插上电池,还是说,接上可调电源啊

网友:
如果是接上可调电源就自动开机的话,1.8v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PUM就自动发出各路电压,,,,,,,
这样我就理解了楼主的意思,感谢楼主的分享
刚看没看明白,分析下就明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