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求助

楼主(2016-01-06):
版号;12314-1,最初故障是能亮机 进不去bios,我刷完bios直接不亮了,自动加电到0.3左右还关不了,原机器备份的bios刷进去也一样不行,刷了很多bios都不行,合成的不合成的都不行,有遇到的给我点提醒,发完贴准备查硬件。我只动了bios

网友A:
检查bios周围是否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bios周围是否掉件了

绝对没有,也没犯过这种错误,这还没图纸,也是醉了 ,郁闷一下午的节奏

网友B:
看看主板上是不是出现了其他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主板上是不是出现了其他问题

我就刷个bios,能把别地方搞出问题?这本还没图纸不好处理

网友D:
没有遇到过    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刷个bios,能把别地方搞出问题?这本还没图纸不好处理

啥都是有可能的 做清洁还不开机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遇到过    楼主修好没有啊

没呢,这不求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都是有可能的 做清洁还不开机的都有

恩,是,我清尘也出现过不开机的

网友E:
先从基本供电查起吧    是不是CPU供电没出   换个BIOS芯片在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先从基本供电查起吧    是不是CPU供电没出   换个BIOS芯片在刷

cpu 供电是没出,bios芯片也换好几个了,搞不懂。还不好跟客户解释,因为人家拿来时候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供电是没出,bios芯片也换好几个了,搞不懂。还不好跟客户解释,因为人家拿来时候是可以亮机的

那就按时序修吧     没办法  碰到事  就解决

网友:
问题解决了,最终还是刷bios解决的,刷了好多,bios芯片也换了好几个。

Dell 14R-5437 CLEARME.zip

网友:
今天就遇到一个3v短路,cpu短了,现在这机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