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22 显示器 通电 指示灯 不亮

楼主(2016-01-06):
一个客户哪的HKC 22 显示器 说指示灯不亮了
拆开机壳发现  电源板 就是12v 适配器 放进机壳里边的
先测试电源板 好坏
刚才插电 试下的 测试大电容 有7.62v  整流滤波 应该是好的
大6脚的 U1 对地正常
查后级输出线  怎么是0 短路了 滤波电容 好的
拆下 二极管 SR20100 一个二极管正常一个二极管更换
找的 一个12v 适配器上边的 整理二极管换上好了 输出12v 正常
上机 显示器 点亮正常 接信号 测试 正常

修的 第一个显示器 电源板

网友A:
恭喜楼主首修成功,工作在大电流条件下的元器件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山寨显示器吧......

HKC 国产的  以前不怎么好  现在好像 洗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首修成功,工作在大电流条件下的元器件容易坏。

多谢,。。看来 按自学ATX 电源 还是有点用的 以前 不会都哪给人修的
按拆个旧的 二极管 也不值钱收的客户30  客户没讲什么 机给按钱
给别人修 30 按得报价60 有的客户 嫌贵 就没钱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看来 按自学ATX 电源 还是有点用的 以前 不会都哪给人修的
按拆个旧的 二极管 也不值钱收的客 ...

三十一点都不高现在买卖又不好干,只能说是挣个功夫钱

网友D:
什么60,22寸少了100不修

网友:
这个电源模块不咋地,有20W功率输出就不错了。

网友E:
维修收30元也太便宜了。我19寸都收维修费150元。讲价的低于100元就不修了。不过上门取货修好送回。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维修收30元也太便宜了。我19寸都收维修费150元。讲价的低于100元就不修了。不过上门取货修好送回。

按想都 不错了 ,,也没有大毛病 怕吓跑客户 价格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想都 不错了 ,,也没有大毛病 怕吓跑客户 价格高了

凭技术吃饭,关键看你怎么给客户说,能让客户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60,22寸少了100不修

那是,品牌机最少收这个数,不过可以考虑顺便做个保养

网友:
引用 网友B:
HKC 国产的  以前不怎么好  现在好像 洗白了

也就是质量加强了点,其他的还是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