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一波三折修苹果A1278

楼主(2016-01-06):
同行送修一台A1278,故障现象为不开机,上电亮绿灯,电流表待机正常0.02A。正常苹果机子自动触发,于是检查3 V ,5V供电芯片,51125发现边上一二极管短路,去掉后上电,发现开机电流正常,便叫下手装机,同事装好后发现不亮机,于是再检查,发现开机屏幕闪一下,但是黑屏,经查高压供电芯片LP8550短路,供电保险烧坏,取下LP8550后发现边上一12V电容同时烧坏,全部更换后上机,居然灰屏,,,检查屏幕接口数据,发现有一组数据无值,追查线路后,发现原来是电源头接口边上一个小电感被撞掉,可能是同事拆机不小心撞到,于是飞线,经测试OK。

网友A:
楼主能不能顺便把图纸发上供我们学习学习呢!

网友B:
技术不错  要是能在写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顺便把图纸发上供我们学习学习呢!

不好意思,没有图纸,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  要是能在写详细点就好了

文采不好,见笑了,

网友C:
修得也是够曲折的了    烧这么东西  苹果的保护不是挺好的吗  还是缩水了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得也是够曲折的了    烧这么东西  苹果的保护不是挺好的吗  还是缩水了   哈哈

保护电路是很好的,因为是二修机,所以不排除人为导致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电路是很好的,因为是二修机,所以不排除人为导致烧坏

哦   还是二修机啊   那就另说了

网友E:
说得简洁明了,如果再来几张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得简洁明了,如果再来几张图就更好了。

没有拍照留念,呵呵

网友:
我有一台苹果 反复重启 有人碰到过没有??

网友:
同事不给力啊 您发帖应该带分析过程 这样我们才能学习

网友:
很多故障  很简单描述

网友:
呵呵,这钱来的太顺利了

网友:
楼主看来是 修这个机器 还可以哦

网友:
楼主 能把图纸和截图附上  详尽叙述一下原理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的,像修台机子问题这么多真会搞死人。。

网友:
同时修这么多故障啊

网友:
技术 不错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