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器的老毛病 HP MS200一体机

楼主(2016-01-06):
待机时3v 5v 正常,,按下开关后3v  5v就没了。。。应该是自动保护了。。。无意间发现,如果可调电源电压调17V左右,就可以触发,,只要电压稍大就又不触发了,,这种问题无从下手了,,,求大神指点。。。有人发过帖子但是都没有解决 ,现在小弟在发个哪位大神修过的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查下3 5V后级电压是否短路。

网友:
看看公共点电压稳不稳定   再查3 5  后级二级转换电路

网友:
现在修个毛线机器都值不到几个钱,100-200砍半天 。  有些板子都不贵

网友: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的 PR23换了个680K的解决

网友:
楼主历害,为什么要换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