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S 不亮求教

楼主(2016-01-06):
客户来的时候不开机,5V短路,直接拆掉5V电容修复,但是开机不亮,电流跑到0.9 自动关机。BIOS刷过
不开机

网友:
供电出全了吗 时钟 复位有了吗 跑码了吗 去查吧

网友:
掉电之前 各供电电感 二级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