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44白屏

楼主(2016-01-06):
奶牛NV44白屏 LEDVDD只有2.2V 是风扇地下 有个转换MOS管潮湿导致 更换OK
更换

网友:
能把维修照片和电路图发一下吗?

网友:
屏供电低了 如果能配上具体位置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下次发帖添加几张图片 ,比如故障图 亮机图,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