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   5S打电话听不到对方说话   调声音显示耳机模式

楼主(2016-01-06):
5S打电话听不到对方说话   调声音显示耳机模式 怎么回事   用耳机  可以听到

网友:
设置不对呗。重新设置一下就是了。

网友:
耳机拔掉,还是处于耳机模式。
裸板试试,是否还存在耳机模式。

网友:
尾插换拔掉

网友:
耳机接口坏了

网友:
尾插排线拨掉看看。反正我遇到的,基本上都是它的问题多。

网友:
耳机模式。

网友:
这应该是音频IC故障吧

网友:
尾排换一个,耳机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