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有线路由器下接无线路由

楼主(2016-01-06):
       有线路由器下接无线路由器通常有两种接法,但前提是有线路由下的电脑能正常上网,那么我们只需设置无线路由器的参数就OK了。下面以TP-LINK TL-WR340G为例,其它无线路由大同小异。
      有线路由器任意LAN口或交换机接无线路由WAN口,在这种方法下,无线路由器下连接的电脑将由无线路由的DCHP分配IP
1LAN口设置
      进入无线路由,设置LAN口参数, 假如我们有线路由器IP192.168.1.2 (ADSL猫占用192.168.1.1) ,那么无线路由器的LANIP一定不能设成跟有线路由器同一网段,可以设成 192.168.2.1  如图一:

图一
2WAN口设置
     如果我们选择动态IP,而且有线路由器开启了DHCP,通常WAN口就能自动从有线路由器DHCP获取IP,因此什么都不用设置了。 如图一
     但是如果无线路由器无法从有线路由器分配到WAN地址,我们就要做以下设置。
     在这里我们选择静态IP,并且要设置必要的参数。如图二,这里设的IP要跟有线路由下能正常上网的机器一致,可看作是有线路由器下连接的一台电脑那样设置,当然,这个IP还不能被有线路由下的其它电脑占用了。
     WAN口的网关应该填写有线路由器的IP地址,否则不能上网。
     DNS推荐填写本地ISP提供的DNS IP,本人试填过有线路由器的IP192.168.1.2,虽然可上网,但是偶尔上网速度会有影响。

图二

图三

    关键点:无线路由WAN  IP要跟有线路LAN  IP同一网段。网关要填有线路由器LAN IP
3、开启DHCP服务,由无线路由器自动分配IP
     地址池网段要跟无线路由器同一网段,本例无线路由器IP192.168.2.1 ,那么我们就将地址池设成192.168.2.X192.168.2.X

图四
4电脑的设置
    连接到无线路由器的电脑都设成自动获取,如果是为了管理方便要给电脑手动分配IP,也可以按图四设置,
    此时的设置已经跟有线路由器没关系了,所以设置的IP 段要跟无线路由器同一IP段,无线路由器IP192.168.2.1 我们就可以填192.168.2.5 网关填成无线路由器的IP就行了。

    文章来源:本文由塔为(tawei)智能路由器论坛编辑:http://bbs.tawei.com/thread-7414-1-1.html

网友:
对小白有帮助

网友:
不错, 讲的很清晰

网友:
还可以当交换机用啊,改个管理地址,DHCP服务器关闭直接插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