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解决东芝C805外显内不显

楼主(2016-01-06):
一台东芝本子,刚测试的时候内外都不显,拆机后,裸板测试突然能显了,后接上屏线还是不显,而且外接也不显,摘掉屏线,外接又有显了,刚开始以为是屏坏了,换个屏还是一样的现象,想不通
不管,换显卡,故障依旧,点了一支烟
第二天,只能查电路图了,估计是线路出了问题了实测
VIN 19V   4脚  3.35V 没问题,当测到LCDVCC 为OV  ,问题找到了,
再找LCDVCC是U26通过6,4脚过来的,再查看3脚的来源,既然是独显控制的,这下不知道怎么搞了,
最后没办法,只好把U26摘,1.4短接,开机亮屏,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我就是喜欢飞线,省时省力,嘻嘻

网友:
一般来说  只是电压  拉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样的事情 我遇见过 内置暗屏 外置经常的 我也飞线做的

网友:
屏供电没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之前修到过白屏,U26在风扇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