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M REV2.2 (有5V无3.3V刷这个BIOS)

楼主(2016-01-06):
华硕K55VM REV2.2 (有5V无3.3V刷这个BIOS),论坛里好多都是坏的.

网友:
华硕好多BIOS出问题的

网友(2016-10-19):
谢谢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2016-11-30):
这个BIOS能不能解决不过CPU的问题?

网友:
不过CPU,刷了还是不管用

网友:
谁有改过的BIOS,传一份来,

网友:
刷完可以开机了

网友:
刷过的说一声,好不好用,手上一个掉电的

网友:
8楼不是刷好了吗

网友(2017-01-19):
我这台是有5V无3V,刷这个完后没装CMOS电池上电可开机
但按开关机都没反应,后来换掉EC旁103排阻后一切OK

网友(2017-02-20):
多谢楼主分享,试下先

网友(2019-03-18):
会显示慢吗?

网友(2019-08-18):
网卡驱动打不上的刷了有用吗,网卡错误代码10,网卡属性里 手动添加了 网络地址 还是打不上驱动

网友(2021-03-29):
希望这个是好的

网友(2022-06-07):
BIOS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