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板:MBX-177A掉电

楼主(2016-01-06):
SONY vgn-cr322h机器,主板 MBX-177A掉电,有谁修过?给个指点呗!?

补充内容 (2016-1-8 14:04):
能显示能进系统,用一会不定时掉电

网友A:
索尼的本 我就没修好过

网友:
先测电压  时钟  复位   什么也不写  你确定你是来求助的吗

网友:
CPU供电换一套上去。

网友:
说得太简单不好判断啊  最好你说说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本 我就没修好过

有好多广达代工,了解广达时序就很好修了。  可以加我 676117520 扣扣  一起交流

网友B:
电流到多少才掉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到多少才掉电呀?

能显示能进系统,用一会不定时掉电

网友:
显卡温控芯片已经拆掉还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