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77N-WIFI通电断电维修

楼主(2016-01-06):
第一次修这小板,拿到主板测试,没有地方插检测卡,看风扇转下停又转。反复如此
技嘉的板子,又没地上检测卡,直接刷了2个BIOS,故障一样。

通电时用示波器检测CPU电压,发现没有电压,又跑背面去量电源的开启,发现通电瞬间没有开启。
这不知道是几层板,一个劲跑线,终于找到了红圈内的MOS,是电源的开启,技嘉的主板,一般VCORE的开启是双路控制的,但是通电时检测红圈内MOS,是正常工作的。
又找到黑色圈内的另一路开启,一个劲的量啊量,最后手工画了个图纸,由于么有位标,不知道那个是那个,反正最后就是那1P的三极管坏了,换掉搞定。

这MOS组成的门电路,高低电平转换,正反双向分析才找到坏的1P。这个修的时间有点长。。。嗨

 会员1283274300鑫豆2025-1-22 01:04
 会员1235408300鑫豆2024-11-14 00:19
 会员1235408300鑫豆2024-11-14 00:19
 会员1183050300鑫豆2024-4-29 05:59
 会员3500632元2022-10-8 20:37

网友A:
分析的不错,我这里也有块七彩虹的这种小板不跑吗的修不好扔一边去了,这么你的迪兰显卡就拿来试机了厉害样样通杀

网友B:
1P丝印管子有点类似702,这种小板只能用示波器抓BIOS波形了。

网友C:
电路分析能力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不错,我这里也有块七彩虹的这种小板不跑吗的修不好扔一边去了,这么你的迪兰显卡就拿来试机了厉害样 ...

今天的收获就是这个迪兰的显卡

网友D:
楼主很厉害,看了你的跑线图,对比一下H61技嘉的板子,应该是差不多的、、、、以后修到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厉害,看了你的跑线图,对比一下H61技嘉的板子,应该是差不多的、、、、以后修到可以参考参考

确实,技嘉的主板VCORE的EN信号都是双路控制的,其中一路有问题都不会出电压导致通电断电。
这个位置坏MOS我是第一次修到,一般都是0.95V的那路控制出问题,上拉电阻坏的最多。

网友:
  这板好像可以上诊断卡的, 技嘉专用的卡。  不过你跑线很强大。要是我可能跑不出。  这个开启好像技嘉都才用这个方式开启的。。。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网友E:
要是没有示波器估计要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没有示波器估计要放弃了

这个不一定,得看回报而定。
毕竟这种万用表也是可以量的出来,只是维修难道要增加。

网友:
GA的板基本上全是又BIOS芯片的,这种小板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又BIOS,其实可以把主BIOS与从BIOS调换位置来节省时间试的,主BIOS与从BIOS同时坏的机率比较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F:
要是有图纸应该就快多了

网友:
楼上的同学看来是打五笔的,我就不喜欢兑换BIOS,我一般芯片全拆,刷一个装到M_BIOS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有图纸应该就快多了

有图纸还要有点位,搭配使用,

网友G:
vcore开启是两路吗,一路vtt经过三极管转换,另一路一般是怎样转换的阿好像大与门阿,,可以解释一下吗,如果这个坏 这个三极管,那么en 1.8,en1.05电压也不能出,这个两电压给谁供电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P丝印管子有点类似702,这种小板只能用示波器抓BIOS波形了。

1p  是三极管吧
702 是mos管

网友H:
你的手工图绘的不错,一边修机还一边绘图,这是个好办法,技嘉cpu供电的开启是双路控制,我还真没有跑线分析过,我是有强行开启过,请教楼主,如果找个电压强行开启,会怎么样。

网友:
看帖就像看电影,越是看不懂的越高深

网友:
技嘉的板子风扇转下停下再转再停,原来是这个电路的问题。记住了。

网友:
楼主,我从你的电路图中已经感悟到了你的意思

网友:
学习学习  都是高手啊

网友:
那个坏的管子正常工作的状态是导通的 吗?

网友:
应该是1P这个三极管击穿短路才导致后面的VCORE_EN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分析能力不错

灌水王 成版主了

neco -6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技术杠杠的,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并且是在牛A和牛C之间反复徘徊

网友:
好吧 你牛B   你是大神

网友:
这个估计以后可能是通病

网友I:
直接点 一根线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要多深的知识储备才能分析这么好呀,学习了

网友:
这种是品牌机里的板吗,报价很高吧

网友:
你跑主板线路还挺厉害的嘛    没有图纸也能跑   真是要耐心点维修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点 一根线 不知道行不行

一根线应该是可以亮机,问题是能不能关机,还得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手工图绘的不错,一边修机还一边绘图,这是个好办法,技嘉cpu供电的开启是双路控制,我还真没有跑线分 ...

这个主板,强行开启通电瞬间会出电压,但是还是会断电的,因为根本问题没有修好,如果是二线主板,强行开启应该是可以亮机,只是不能关机罢了,但技嘉的保护设计会好点,强开启可以出电压,但是还是会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vcore开启是两路吗,一路vtt经过三极管转换,另一路一般是怎样转换的阿好像大与门阿,,可以解释一下吗,如 ...

你可以去找个技嘉的主板核实下,我修H61级别以上的主板比较多,都是两路控制。大致的控制和我手画图类似

网友:
记下了,下次先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手工图绘的不错,一边修机还一边绘图,这是个好办法,技嘉cpu供电的开启是双路控制,我还真没有跑线分 ...

感谢楼主专业的回复,以后我也会仔细的分析一下,跑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P丝印管子有点类似702,这种小板只能用示波器抓BIOS波形了。

PCIE测试卡随便插,用什么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