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 0.7A反复掉电维修

楼主(2016-01-06):
E531 0.7A左右反复掉电一般为BIOS的事,只要刷U6 4M的BIOS即可,刷8M的会导致上电两次才能亮机,换桥后8M的也需要刷合成的。
这个机子拆开的时候发现BIOS已经刷过了,刷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测BIOS 7脚没有电压,正常由个电阻上拉

跑线发现R105电阻丢失,补上后OK。
最后再把解决二次开机的BIOS传上。

网友:
二修机呗   上家刷BIOS的时候  把电阻搞掉了  不知道  刷上BIOS不好使 就整不了  就到你这了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楼主,遇到过t430u外接正常,没屏幕不亮,,

网友:
之前修到过惠普的上拉电阻33欧,阻值变大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