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四个针脚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6-01-06):
这个有四个针脚的元器件叫什么尼?不会也是三极管吧??

网友A:
这管子一般用在主板待机电路,转换电压的比如5V转3.3转出来的电压是可以通过电阻改变的,芯片2,4脚是一个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一般用在主板待机电路,转换电压的比如5V转3.3转出来的电压是可以通过电阻改变的,芯片2,4脚是一个脚 ...

这个叫什么名字?四级管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什么名字?四级管嘛

三端稳压器,参考下图

网友:
稳压器。。。和1117一样的

网友:
LDO线性稳压器

网友:
三端稳压器

网友:
电压变换集成电路,具体可以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