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通病,好多

楼主(2016-01-06):
有1.05V过流掉电的,有点电问题修了一天修不好,然后放烤箱烤一天好了的,有显卡供电上线管虚焊的,有BIOS的 ,今天的三台都是显卡供电芯片虚焊,
显卡供电只有瞬间输出,加焊芯片后OK
芯片

网友:
芯片加焊 用得住不的 最好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louzhu楼主说的好简单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这应该算是通病了,不过我没遇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显卡供电芯片虚的

网友:
刚好把旁边的电阻加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