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用稳压电源掉电

楼主(2016-01-06):
问各位前辈一个问题,为什么thinkpad的本子我用稳压电源接上,开机走到进度条就掉电了,机子背后20V 3.25A/4.5A,我调的是19.4V 3.24A,一到进度条就掉电,用稳压电源试过好几次THINK的本,圆口和方口中间有小针的那种都不行,要掉电,请问是哪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原装适配器正常码

网友B:
调到5A试试,如果还掉 适配器不掉电 就是稳压电源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你电源的问题呀。

网友:
要用原装电源。

网友C:
你调到5A应该不会掉,再掉就是你可调电源的问题了,调到5A不会烧机的, 只是充电会快点,没其他问题。

网友:
我去  你的A数不对   调5A不就好了

网友D:
用稳压电源还限流啊,服了

网友E:
你不会调到21试试啊 擦擦为了这一分,都没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适配器正常码

原装的坏了,用稳压电源试机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调到5A试试,如果还掉 适配器不掉电 就是稳压电源问题。

原来的适配器坏了,想用稳压电源试机子,本本背面写的是3.25A/4.5A,不知道是哪电流,也不敢瞎弄就限了3.24A不敢调 大害怕烧了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调到5A应该不会掉,再掉就是你可调电源的问题了,调到5A不会烧机的, 只是充电会快点,没其他问题。

我害怕烧机子没敢调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稳压电源还限流啊,服了

见笑了哈,不好意思我之前都是根据本本背后的参数设置限流,太大怕烧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调到21试试啊 擦擦为了这一分,都没仔细看,

调太高怕烧机子,一般都调的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原来的适配器坏了,想用稳压电源试机子,本本背面写的是3.25A/4.5A,不知道是哪电流,也不敢瞎弄就限了3.2 ...

调的只是稳压电源额定电流,实际输出电流根据负载自动调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调的只是稳压电源额定电流,实际输出电流根据负载自动调节的。

哦这样阿,那是不是一般很少限流,除非是修短路时候才限流

网友:
电流调到5A吧,电压再高点

网友:
我直接用个20v的适配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这样阿,那是不是一般很少限流,除非是修短路时候才限流

是的,限流限压。

网友:
稍微大点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