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11s开机断电,

楼主(2016-01-06):
开机断电,进pe不断电,系统重装可以在pe做完重启安装时又断电,是不是cpu附近通病?求大神。。。。。。。
系统重装

网友:
进PE多长时间?如果时间短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试着不安装独显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