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华硕X53B 掉电问题

楼主(2016-01-06):
机子 拿来  客户说 能开机  点不亮,插上 可调电源 触发到0.03   3~5秒掉电 , 再点开关 上到0.36 掉电!
0.03掉电的时候 就3V  5V电感有电压 其他 没有    0.36的时候 各大电感 都有电压 都正常 ·~
还有就是  电源头拔掉 再插上 又是触发到0.03掉电  完了再开能到0.36  没有思路了 求大神 支招~?

网友:
触发至0.36确定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就查二级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