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lus屏幕失灵!顶端有白条!

楼主(2016-01-06):
大师们!今天我的iphone6plus突然屏幕失灵,home键,音量,关机键都能用,就是屏幕按着没反应,但也是一阵一阵的,时而好使,过一会又不好使。而且屏幕最顶端偶尔出现一排小白条,屏幕还偶尔闪屏。尤其用手按,掰屏幕时,白条就出现,或者就开始闪屏
这是什么问题?应该修什么呀?是屏幕问题?排线问题?还是主板触摸芯片问题?还是其它问题呀?能怎么办呀?谢谢啦!

网友:
怎么排除?

网友:
换个总成测试啊!

网友:
主板断线…压一下就会闪~每天都有这种机拿来修

网友:
6p通病了,

网友:
先弄个正常的看看是否还是一样

网友:
我准备明天去修,我在网上问,有些人说不用换触摸ic,修一下就行.是这样吗?修的话怎么修?换的话我还害怕不给我换原装的,我不懂呀!

网友:
换屏幕总成看一下。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排除  显示屏

网友:
是主板问题,吧主板拿出来,加热一下触屏ic,不然,只能换ice,已经见过很多部,6p,顶部有百条,按上去会闪频,触屏时好时坏。
跟液晶总成没关系。

网友A:
看6楼,主板断线了  换IC一个月返修

网友:
主板 焊盘断线了

网友:
确实是主板断线,修过很多的6p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触屏ic虚焊了。

网友:
兄弟~~~中奖了,主板坏了,送修吧~~~~6P这个问题老多了

网友:
楼主的修好了没?具体怎样修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见,easy!

网友:
排线重新插一下吧。 有时候没装好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主板断线的多

网友:
找一个屏试试,看看是不是屏的本身问题

网友:
排除排线和屏的问题在看看触摸ic

网友(2016-10-30):
黑触摸M1脚飞线

网友:
屏线问题吧 我好想学苹果手机维修呀

网友:
先换屏试试,屏的可能性恨到

网友:
估计是UMT板子,这是个大坑!

网友:
需要花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6楼,主板断线了 换IC一个月返修
大概是哪部分断线,触摸排插座子吗?能稍微讲下吗

网友:
先换个屏排除一下

网友:
6p通病 黑触摸M1脚飞线

网友:
黑触摸要飞线,通病吧

网友:
触摸IC断线 很多 通病了这是

网友:
通病啊,分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