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 风扇狂转 掉电

楼主(2016-01-06):
版号6-71-W65J0-D01  此机器进系统2分钟左右风扇狂转指示灯闪烁 掉电 BIOS资料刷过故障还是一样  论坛里说这是通病 但是我的权限阅读不了 请大师们指点一下这个通病  感激不尽 的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A:
风扇狂转掉电还是先考虑多刷几个BIOS试试   先简单入手

网友B:
合成一个试试  估计要合成啊

网友:
需要合成bios,你的开机慢么?

网友:
BIOS刷过故障依旧 这个机器还不认显卡  显卡重置过N15P-gt-a2  客户说打着游戏突然黑屏   在开机进系统就指示灯闪烁 风扇狂转  掉电

网友:
这个版号的BIOS网上买的怎么买了刷不亮啊电流卡在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成一个试试  估计要合成啊

请问怎么合成BIOS啊??

网友C:
楼主,请问你的修好了吗?我手头有台K650C i5 d1开机掉电,冷机能亮屏,马上就掉电,再开几秒左右就掉电,与BIOS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狂转掉电还是先考虑多刷几个BIOS试试   先简单入手

此机器已经换板子了   都是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你的修好了吗?我手头有台K650C i5 d1开机掉电,冷机能亮屏,马上就掉电,再开几秒左右就掉电, ...

没有修好 这板子我都遇到两个这样的故障了  最后都是换板子解决的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