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如何做故障

楼主(2016-01-06):
有些客户实在让人恼火 给检查出来问题比如硬盘坏了 问换不换就说不换在淘宝上买一个自己换上  做维修的实在太难做了
真想给主板做个故障  只让风扇转开不了机 有什么建大的方法吗

网友:
这样不厚道吧

网友A:
做故障很简单 不过 这样做不太好
但是有些客户确实不好
简单的设故障
COMS跳线 弄弄
还有很多更狠的

网友:
你可以这样给他说,硬盘供电问题把硬盘烧了,硬盘供电修好了多少钱,硬盘让他自己去换好了。

网友:
这种你就要收检测费啊。 要做故障很多可以做的。 只让风扇转动不亮机  个别主板可以取掉PG 。可以隔断SMBUS。很多 不好告诉别人是我告诉你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故障很简单 不过 这样做不太好
但是有些客户确实不好
简单的设故障

你故意的,这也是狠?打火机电子,时钟,……

网友:
做维修首先是诚信,要是被客户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不能做太多坏事,这种情况你可以收检测费。

网友:
非常不建议你这样的心态做维修    人家不仁  我们不能不义      一般这种 我们都是直接告诉他  什么东西坏了 客户自己去买   我们收检修费   有些客户说声谢谢就走的  都叫回来收检修费的    有些人会不高兴但是一定收   要不然问题查出来了  对方自己买东西  我们不收费  每个月几千块的店租生活咋办

网友:
落实好“具体修理时和整机检测时的规章制度”,让双方有理可依。

自己技术够好,还怕什么呢?

你的心态要改,不然肯定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