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5 电量显示不正确,重启才能显示真实电量,自动重启求助

楼主(2016-01-06):
iPhone 5c  电量显示不正确,重启才能显示真实电量,切过几分钟就自动重启,一直过几分钟自动重启,是哪里问题  自己的手机  是不是电池问题,我拆机换屏之后就出现这样问题。求助???

网友:
电量显示不正确有几个故障:一电池,   二电池座,然后主板
你这个问题,电池的几率比较大啊

网友:
充电到29%就不动了。

网友A:
电池内行检测会导致。才遇到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行检测会导致。才遇到过一个。

主板问题吗  我不会修手机

网友:
确定电池是不是好的在看看排线接口然后在看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