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 W25X40 BIOS能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16-01-06):
一张N4110戴尔的板子。 原本是待机3V后级短路。修好后发现EC BIOS已烧坏。 型号是W25X40B的。请问能用什么代换吗?手上没这个型号的BIOS。。类似于W25Q16 W25Q32这些BIOS能代换吗????知道的麻烦说下
戴尔

网友:
你说的不能代换 烧坏的那个是512的BIOS芯片 要找同容量的 品牌可以忽略 找中间带4的 不要 8 或 16 或32的 就像你的那个是25X40B 你就找BIOS芯片上25后面是4的

网友:
用08 16都可以代替

网友:
同容量就可以 其他品牌不用考虑

网友:
要找 512兆的才可以 容量要一样

网友:
建议还是卖同型号的

网友:
找下你容量一样的代换
当然你实在找不到可以找大容量的试试

网友:
相同容量的都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