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i b75ma-p45卡LOGO

楼主(2016-01-06):
今天来一张V星msi b75ma-p45内部号MS-7798 VER1.1卡LOGO   电压都正常  就刷bios  刷后故障一样  最后是ps2键盘插口旁边的两个排阻坏了 换了ok   这板的bios是新的芯片  我是用土豪金编程器刷的   bios上传  有需要的哥们拿去用   16兆 用winrar压缩软件压缩的  !图片模糊大家凑合看哈  没什么技术含量 勿喷!

msi B75MA-P45.part1.rar

5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msi B75MA-P45.part2.rar

1.63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现在的6系列键盘口坏就会挡LOGO,或者说没显卡供电。

网友B:
能否把在线备件BIOS几根线怎么接分享一下?

网友C:
也想知道在线备份BIOS几根线的接法!

网友D:
心路历程呢维修过程呢

网友E:
很好奇你的土豪金编程器长什么样

网友F:
这个卡LOGO是BIOS的问题??遇到到卡LOGO 刷BIOS从来没好过,不是拆网卡 和声卡 就是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6系列键盘口坏就会挡LOGO,或者说没显卡供电。

嗯 是啊  特别是V星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在线备件BIOS几根线怎么接分享一下?

量一下bios芯片对应旁边的插针脚 就焊接 你一定行的!编程器座子那边实在不知道几脚几脚的顶多就放个八角芯片上去座子上面然后量芯片对应的脚跟座子的脚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就是飞线刷的话记得atx的电源要插哦  但是插了别点开机  (主要是给bios芯片供电的)  不然刷不了的 !

网友G:
同样的故障,不同样的结局,为毛我的就是GB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卡LOGO是BIOS的问题??遇到到卡LOGO 刷BIOS从来没好过,不是拆网卡 和声卡 就是换南桥

啊  不是   我上面说了搞到最后是ps2插口边上的两个排阻我一起换掉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你的土豪金编程器长什么样

版主你去x宝网搜下就知道了  是一张板带个usb插头这种  几十块而已  店里有希尔特500我不想用 太麻烦了 每次都得手动填芯片的型号   土豪金直接点识别  爽歪歪 不过兼容的芯片不多  修台机板够用就好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也想知道在线备份BIOS几根线的接法!

就用万用表量对应脚嘛  总共就7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心路历程呢维修过程呢

我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样的故障,不同样的结局,为毛我的就是GB坏

呵呵  可能是人品运气不好吧  我碰到这张还好gb没挂

网友I:
我修6系列板时键盘与鼠标上下接口可互用,所以上拉电阻坏会导致当Logo

网友J:
否把在线备件BIOS几根线怎么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修6系列板时键盘与鼠标上下接口可互用,所以上拉电阻坏会导致当Logo

嗯嗯  V星遇到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否把在线备件BIOS几根线怎么接分享一下

板都被客户拿走了    最傻瓜的方式就是编程器座子卡个八脚那种芯片上去然后就万用表量卡上去的芯片的第一脚对应座子的哪根针然后焊接一根线出来  座子的第几脚就对应主板上bios芯片的第几脚    我那天焊接了7根线而已 但是没去注意是哪根没焊接了   !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版主你去x宝网搜下就知道了  是一张板带个usb插头这种  几十块而已  店里有希尔特500我不想用 太麻烦了  ...

我自己用809F,挺好用的,主板笔记本液晶全搞定

网友K:
楼主的编程器的确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用809F,挺好用的,主板笔记本液晶全搞定

809确实好用  比我这个多了个显示器在线刷   不过809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编程器的确土豪

我是x宝买的  人家那上面给它的名字是土豪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用万用表量对应脚嘛  总共就7根线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啊!先谢了!

网友:
先收藏了,现在没有分呀

网友L:
那两个排阻是小4口的上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两个排阻是小4口的上边吗?

是在ps2键盘插口旁边最近的地方!

网友M:
估计是南桥 假焊了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M:
估计是南桥 假焊了 看看

大哥 你没看明白吧

网友:
把你的土豪金拿过来开开眼

网友:
请问那个是刷BIOS用得编程器吗?

网友:
卡LG刷BIOS好的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修台版经验很重要

网友:
对啊 以后还需要向你学习呢

网友N:
BIOS为什么要这样刷 ?

网友H:
引用 网友N:
BIOS为什么要这样刷 ?

不然你怎么刷??

网友O:
这个编程器 用着不错

网友N:
引用 网友H:
不然你怎么刷??

不是吧BIOS取下来在编程器上刷么 ?

网友P:
卡LOGE  是刷程序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卡LOGE  是刷程序好的吧

是换排阻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是吧BIOS取下来在编程器上刷么 ?

你有这种芯片的座子吗 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编程器 用着不错

就支持24   25  29系列的  不过修主板够了

网友:
V星好像USB缺电的更多

网友:
楼主你是通过什么方法得知是排阻坏的?

网友Q:
刷BOIS接几根线     那些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Q:
刷BOIS接几根线     那些脚位?

我用了7根   芯片对应脚跟编程器座子脚对应就ok啊 你自己万能表量了!

网友R:
楼主请问是ps2接口旁边钽电容边上的两个排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请问是ps2接口旁边钽电容边上的两个排阻吗?

嗯嗯 是的!!!!

网友:
很好,下次碰到可以查这个方向

网友:
伸手党,顶个贴,楼主加油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