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音响的维修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6-01-06):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个联想的音响,当时的问题是变压器坏了,原来的是双10v的我换的是双12v的换上之后高音正常低音喇叭嗡嗡的我换了低音上面的功放块tda2030低音没有嗡嗡的生音了但是声音非常小我又换了个tda2030问题还是一样的我看了tda2030的耐压是18v所以电压不会有事,而且tda还发烫我觉得发烫是正常的,上面一共有三个tda2030两个管的是左右声道另外一个是低音上面用的我真是搞不懂是那里的毛病了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望知道的大侠告诉小弟,定感激不尽在这里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网友:
查前级运放及其供电

网友A:
我测量了三个功放管的正反向电压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测量了三个功放管的正反向电压都有

你连运放都不懂?你问问题连个图都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连运放都不懂?你问问题连个图都不上?

我明白你的的意思可是我在家里呢东西在门市上呢明天有空上张空麻烦你了谢谢了啊

网友:
应该查前置运放,一般是5532 4558.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