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 打开提示 向程序发送命令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6-01-06):
有时候在打开一个电子表格文件时会突然遇到“向程序发送命令时出现问题”的错误提示。下面简单介绍下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今天也遇到一台 EXCEL重装不能解决。

1.首先请点击左上角的“菜单”按钮
2接着请点击菜单窗口下方的“Excel 选项”按钮
3.随后在选项设置列表中,点击左侧的“高级”一栏
4.接着在右侧的高级选项列表中,找到“常规”一栏,
  并把忽略使用动态数据交换(DDE)的其它应用程序”
前面的勾去掉,最后点击“确定”按钮
设置好以后,退出 Excel 软件,再重新打开表格文档,就不会报错了

简单的软件设置 有时候可以帮助你高效解决客户问题哦 。

网友:
这个软件技巧有点用处

网友A(2016-08-25):
忽略使用动态数据交换(DDE)的其它应用程序  这个选项好像没有找到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忽略使用动态数据交换(DDE)的其它应用程序  这个选项好像没有找到在哪里

有的,你再excel里面好好找一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你再excel里面好好找一找

找到了,嘿嘿,前面没有找对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