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掉电维修

楼主(2016-01-06):
又到了发帖的日子了,最近都是修到一些不稳定的主板,心里烦躁啊!!!
进入正题:
主板:技嘉B75-D3V
故障:掉电重启
  这是昨天接到一块技嘉B75的主板 ,开机断电重启,并且复位灯也亮了,这种情况直接先查各大供电,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2.4V?不正常!VCCSA正常,CPU供电为0,这时我就开始走弯路了,竟然去修CPU供电,脑壳发热了,看到芯片供电,开启都有就换了芯片,还是一样,才想起桥供电好像不正常。
  查图纸这是个1.8V的桥供电 ,通过LM324控制,LM324的4脚供电正常,3脚正向输入端2.4V不正常,这说明前面的2.5LEVEL没有正常分压,直接查分压电阻R188和R189,实测R188阻值8.2K正常,但是测到R189的时候在焊盘的时候只有50欧姆,拆下来也只有100欧姆,判断为电阻短路了 。在料板上拆了个2.7K的电阻换上,桥供电正常了1.88V,接上显示器点亮了。
总结:电阻变质导致2.5V分压不正常,从而桥供电偏高,进而造成CPU无供电。高手勿喷,求加分,今天唯一修到的是故障稳定的主板,不容易啊

网友A:
有图纸啊可做参考!否则易被忽视了。修的不错。

网友B:
桥供电过高也会导致无CPU无供电?

网友C:
1.8不正常的时候,LM324第二脚是多少V啊?

网友:
针对于这种故障要冷静的分析电路,仔细查找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供电过高也会导致无CPU无供电?

是的,所以我开始走了弯路去修CPU供电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啊可做参考!否则易被忽视了。修的不错。

没图纸估计就作死在修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不正常的时候,LM324第二脚是多少V啊?

没去测量2脚

网友D:
看来华硕和技嘉的主板坏的多,就这还有写SB 还要买。

网友:
我是新手,不晓得要不要测量啊。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
  技嘉主板LM324也爱出问题。

网友:
桥供电都不对还去查CPU供电走弯路了

网友:
不错,有图,有电路分析,已加精华,希望以后多多发这种类型的帖子,最好再配上亮机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华硕和技嘉的主板坏的多,就这还有写SB 还要买。

错,卖的多才修的多,就像联想一样!

网友:
这些小细节一般要很仔细的才会注意!

网友:
如果平常的话估计也不会去先搞CPU供电了。有的时候脑壳发热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走了弯路  桥供电那么高 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楼主  这个电压高这么多  没有把你的CPU烧坏吗???以前修到  这个电压有问题CPU也就挂了。。。

网友:
可见最近修的板把你搞的够呛~